精通恒压供水的请进

楼主(2013-04-22):
在恒压供水中在相同情况下变频器带小电机运行在高频比较耗能 还是带大电机运行在低频耗能(小电机1.5KW大电机5.5KW)  求解答!

网友A:
变频器让电机降速的同时也会降低功率输出的。变频又不是调压,输出功率是变化的。

至于大电机低速和小电机高速哪个更耗能,取决于负载大小还有电机输出曲线的经济匹配状况,而不是水泵的驱动系统。。。

比如说,你用一台10KW的电机和一台1KW的电机,带一个1KW的负载,哪个更耗能?

网友B:
我觉得带大电机运行在低频耗能

       既然带的是水泵,则水泵有其自身高效运行段,在较低频率下水泵都不一定打出水,我一般用在35HZ以上运行.

       同时,1.5KW电机若长时间运行在较高频率,则可以不用在电机尾部另加散热风扇,则可以使用普通电机,系统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让电机降速的同时也会降低功率输出的。变频又不是调...

我说的就是负载相同的情况下!我的变频器是按照大电机配的5.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带大电机运行在低频耗能        既然带的是...

 我也觉得  但是拿不出依据(比如数据或者公式一类的)说服不了别人

网友C:
在做恒压供水系统时,首先要知道恒压供水的压力范围供水量的范围,合理选配泵浦及变频器是最节能的!泵浦越大摩擦力越大耗能越大。

网友D:
精通ABB变频器恒压供水控制,有丰富经验,详情咨询1831010890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精通ABB变频器恒压供水控制,有丰富经验,详情咨询18...

 你是东方的吗/

网友F:
无论什么负载,怎样控制,都应该运行在高效工况。水泵在额定转速左右效率高,正常运行就应该设计在额定转速左右调速。如果小功率电机所带水泵供水能力够用,就应该选小的。

网友A:
你选大电机,就得配大变频器,变频器大了,管损就大,因此能耗就会更大。

但大电机有大电机的好处,比如运行范围比小电机大,极限状态下的运行更有保障。

简单说,单纯追求节能的话,就按照经济输出来选小电机。如果追求可靠的话,可以考虑增加电机的容量。

网友G:
1.5KW电机够用为什么还选5.5KW的?当然1.5KW的节能,不但节能还剩成本!

楼主(2013-05-28):
引用 网友D:
精通ABB变频器恒压供水控制,有丰富经验,详情咨询18...

 有QQ么 加QQ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