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报警设置

楼主(2013-04-22):
求教,ME6.0的软件设置报警怎么弄啊,在PLC里面设置了一个输出并且导入到了ME中,在ME的报警设置里面也设置了报警触发器就是PLC的输出,但是输出有信号,在ME上的报警显示列表就是不会显示报警信息啊!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1、制作报警画面--alarm banner用于显示报警信息

2、Alarm Setup---Select trigger 添加报警的元件,trigger type选择位还是数值。

  messages 根据值填写报警信息。

  advanced--DISPLAY为报警画面。

3、结束

没有手册吗?能玩这么高级的东西,都不用看手册额?

楼主:
之前,我就是按照这种方法设置的,在报警信息列表里面也设置了,可还是木有用,还有,我赋值的是数组,在报警触发器复制也是同数组一样的值,也没办法触发显示,用位触发也不行,我一直认为是报警触发的幅值问题?

网友A:
先监控报警值是否有变化PLC和屏幕同时。

然后查看是不是信息有问题 最好先用英文测试。

触发报警后 报警画面出来没有?画面设置是top还是replace?

楼主(2013-09-22):
已经OK啦。。。。。。。。。。。。。。。

网友B:
对: peng19890106 已经OK啦。。。。。。。。。。。。。。

  ‘’

怎么搞得?我的也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