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变频器内置PLC问题

楼主(2013-04-22):
C2000变频器内置PLC否支持和文本或触摸屏直接通信,用来监视和修改PLC寄存器的数据?支持的话编辑文本或触摸屏程序的时候PLC类型如何选择?应选择台达PLC还是台达变频器?

网友A:
可以,在编辑的时候选择根据你变频器参数09组参数的设定。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我测试过,确实可以,在文本编辑软件里选择PLC类型为台达PLC,通信方式为RS485,通信协议和变频器设置一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