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6根电子镇流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3-04-22):
请教高人两个灯管是如何工作的,脚6端和灯管之间的接实在想不通,实物也是这么接的.

楼主:
O(∩_∩)O谢谢各位!

网友A:
带灯丝预热的电子镇流器,其实功能就是输出高频交流430伏到1#到6#线灯管串联。当两灯管时1#灯管一端灯丝不预热,四灯管时也是这样,也就是说1#灯管可以用断丝的灯管。这种灯具对灯管要求较高,灯管要同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