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箱温度监控

楼主(2013-04-22):
烤箱温度监测系统

一、      系统简介

热电偶是温度测量仪表中常用的测温元件,是由两种不同成分的导体两端接合成回路时,当两接合点 热电偶温度不同时,就会在回路内产生热电流。如果热电偶的工作端与参比端存有温差时,显示仪表将会指示出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所对应的温度值。热电偶的热电动热将随着测量端温度升高而增长,它的大小只与热电偶材料和两端的温度有关,与热电极的长度、直径无关。各种热电偶的外形常因需要而极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基本结构却大致相同,通常由热电极、绝缘套保护管和接线盒等主要部分组成,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和电子调节器配套使用。

常用工业热电偶的分度号主要有S、R、B、N、K、E、J、T等几种。 其中S、R、B属于贵金属热电偶。 N、K、E、J、T属于廉金属热电偶。

■t、S分度号的特点是抗氧化性能强,宜在氧化性、惰性气氛中连续使用,长期使用温度1400℃ 短期1600℃。在所有热电偶中,S分度号的精确度等级最高,通常用作标准热电偶使用。

■R分度号与S分度号相比除热电动势大15%左右,其它性能几乎完全相同;

■B分度号在室温下热电动势极小,故在测量时一般不用补偿导线。它的长期使用温度为1600℃,短期1800℃。可在氧化性或中性气氛中使用,也可在真空条件下短期使用。

■N分度号的特点是1300℃下高温抗氧化能力强,热电动势的长期稳定性及短期热循环的复现性好,耐核辐照及耐低温性能也好,可以部分代替S分度号热电偶;

■K分度号的特点是抗氧化性能强,宜在氧化性、惰性气氛中连续使用,长期使用温度1000℃,短期1200℃。在所有热电偶中使用最为广泛。

■E分度号的特点是在常用热电偶中,其热电动势最大,即灵敏度最高。宜在氧化性、惰性气氛中连续使用,使用温度0-800℃;

■J分度号的特点是既可用于氧化性气氛(使用温度上限750℃),也可用于还原性气氛(使用温度上限950℃),并且耐H2及CO气体腐蚀,多用于炼油及化工;

■T分度号的特点是在所有廉金属热电偶中精确度等级最高,通常用来测量300℃以下的温度。

本系统采用工业标准RS485通讯格式组网。

产品应用场合:电子生产车间、产品老化房、实验室、LED烤箱等其他需要温度监测领域。

二、      系统组成(方案图以实际应用为准)

采集模块

外观:

●通道数量:8路差分

●信号类型:J、K、T、E、R、S、B 以及钨铼 WRE3/25 和钨铼 WRE5/26 等型热电偶。

±15mV、±50mV、±100mV、±500mV

±1V、  ±5V/±10V、

±20mA 外置电阻(可以内部跳线选择)

4-20mA 外置电阻(可以内部跳线选择)

●精    度:温度:±(0.1%FS±0.2)℃。(跟使用的热电偶有关系)

其他:±0.1%FS 。

●扫描周期:200ms。

●分 辨 率:24位AD。

●隔离电压:网络隔离1500V;通道间隔离400V。

●通讯接口:RS485/MODBUS-RTU协议。

●通讯参数:9600bps/无奇偶校验/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默认参数)

●通信距离:1200米。

●通讯介质:普通双绞线

●外型尺寸:L100*W69*H25mm

●工作电源:24VDC/1.2瓦。

●工作环境:温度-20~70℃,湿度≤85% RH

三、上位机软件系统功能介绍如下:

 实时温湿度 流量压力数据显示功能 制程式参数设置,设置上限值,下限值 曲线实时监控并记录功能 曲线查询、打印功能 垂直线,水平线进行分析曲线数据  报表查询、打印功能 可随意查询任一或多个通道数据 当历史查询实际值超过上下限所设定的值时,将会判定该时间段的曲线为不合格. 分析数据可另存为EXCEL文档,方便用户做为报表使用。  故障记录和历史查询功能行业内独一无二功能  超温实时报警功能,并且红色字体提示,弹出提示框提示报警信息并作记录方便查询  超温实时声音报警功能,报警声可选择

软件画面

四、 产品应用场合:

LED烤箱,高温炉、退火炉、回火炉、电子生产车间、冷库、库房、实验室、药房、工业暖通、机房、图书馆、档案室、博物馆、孵房、温室大棚、烟草、粮库、医院等其他需要温度监测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