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枪与LS 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3-04-22):
用Honeywell 的MS7120扫描枪与LS 的PLC RS232串口通信,是否接线正确就可以从PLC中接收到数据呢?试过PLC用ModbusRTU(接收区在D区)协议,用232通信,扫描枪扫描数据成功,但是PLC监控数据中发现没有接收到数据。
(测试过,PLC与电脑通信没有问题,扫描枪与电脑通信也没有问题)

网友A:
是否接线正确就可以从PLC中接收到数据呢?

通讯应该是没有这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接线正确就可以从PLC中接收到数据呢?通讯应该是没...

 扫描枪与PLC通讯一般是直接232串口接232串口吗?

网友B:
关于通信,如果你愿意付钱,给我设备,提要求,我可以给你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