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0 F72报警 求教

楼主(2013-04-22):
s7-200 用uss控制V20,带一个水泵。当负载不启用是变频器控制正常,启用负载时(变频器与变频器电路接通),启动电机,变频器报错F72,监控程序没有报错代码

网友A(2020-06-29):
用了USS/MODBUS通信?如果启停信号和频率给定设置为通信,但又没有持续的设定值数据收发的话,在P2014设置的时间之后就会报F0072。将P2014设置为0可以屏蔽这个故障。复位报警后看看故障是否能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