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面的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4-22):
请问:上面是闭锁继电器,其中里面的一斜线4和一下面I和V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是 继电器 符号, 长见识了,从没有注意过这个图标

网友B:
高压柜用的吧,I是电流驱动,V电压驱动,一个继电器可以有两种驱动方式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柜用的吧,I是电流驱动,V电压驱动,一个继电器可以...

那里面的4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多看看 继电保护  相关资料 , 基本上电气原件符号 都看全了;

输配电 的核心就是继电保护系统。

网友D:
这 是 个 继 电 器 啊

网友E:
呵呵..原来如此.懂的还是太少啊.

网友F:
学习了,但是里面的4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G:
4 的意思就是有四对接线 就是常开常闭点

网友H:
电压保护出口继电器吧  一个元件(发电机,变压器等)有多套继电保护装置,但最后的出口继电器只有一个,其它保护动作都会起动这个出口继电器,通过出口继电器的接点去跳开断路器。

网友I:
U和I,电压线圈和电流线圈的区别。

网友J(2013-05-28):
高压柜用的,I是电流驱动,V电压驱动,一个继电器可以有两种驱动方式动作。用在继电保护回路里面,检测过压和过流。

网友K:
EN MING BAI LE

网友L(2013-07-13):
学习了!还真没有见过这样的继电器。

网友M:
应该是一个是电流驱动的一个是电压驱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