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2PLC控制三个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3-04-22):
现在我有一个台达EH2的伺服,可以控制4轴,我现在就是要控制台达的A2伺服3台,单独控制都可以的,现在就是有时要求三轴同步运转,不知道该这么弄,如果直接通过PLC发送相同的脉冲数和频率,这样行不行的呀?因为伺服前头有减速机带丝杆的,

网友A:
三轴同步运行!是圆弧插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同步运行!是圆弧插补吗??

不是,是同步速度运行,切割机,三根轴并行

网友B:
你的要求是有三轴伺服既可以单独动作也可以三轴同动吗?这样你就可以在写程序时写一个M来同时启动着三轴伺服速度设成一样的就可以了。如果不需要三轴单独动可以在一个脉冲Y0、Y1上接三轴伺服。

网友C:
你好,我也刚好买了台EH3,但是回原点不知道怎么设置,能指点下嘛,谢谢,我的QQ:402661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