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灰尘清理

楼主(2013-04-22):
几天前设备出了故障,调速装置电源有,但面板不显示了(已用了10来年了),处理故障耽误了不少时间,领导怨柜内有灰尘,(其实一直在定期清理灰尘)线路板内不好清除,领导要求线路板拆卸下来清除。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们对设备是怎么除尘的?

网友A:
用除尘机效果很好哦!小的!不要求太大。

网友B:
洗个澡鸟~~~~~~~~~~~~~~~~~~

网友C:
用除尘机  或者气枪吹,再不行就用天那水洗,然后吹干

网友D:
我见过用高压气管吹的。

网友E:
电源板容易坏,最好不要清洗,用风量稍大一点的风枪吹。

网友F:
有没有什么好的风枪,推荐下呢

网友G:
弄个皮老虎。。。。呼呼的

网友H:
  控制元器件最好用电吹风吹,功率不能太大(几百瓦),以免灰吹得到处都是,反而起不到除尘效果。

爱运动,爱生活—王者之师

网友:
siemens的整流回馈单元,上面应该有一块有机玻璃的说

网友I:
用吹风机吹吹。。。。。。。。。。。。。

网友J:
用无水氮气清洁压力最好在4kg以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用高压气管吹的。

注意别让压缩气体中的水滴泚到电路板上

网友L:
把连接线缆拆下做好标记,线路板丢进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剂用纯酒精)清洗一遍再喷一次透明的三防漆,可以保证3-5年不要理会

网友M:
引用 网友J:
用无水氮气清洁压力最好在4kg以下

 最好用这个方法

网友N:
用CRC 精密电器清洁剂喷几下,基本上可以清干净,然后用防静电刷刷就可以全部除掉。

网友O(2013-05-28):
已经定期清理了,毕竟用了十年了,有些器件可能老化了。不一定沾点灰就那么容易出故障吧!

网友P:
用电子清洗剂就可以。

网友Q:
电子清洗剂可是要小心哦,前些年北方某工厂带着刚刚被人用电子清洗剂的调速器板--坐飞机到我那救助,就是那玩意害人的。我上电一试,噼啪响哈,最后弄的改小功率版的芯片程序用在他的大功率机器上去。275KW用到1200KW上面去。

网友R:
水龙头底下冲,没问题。我们洗过好多了 。因为我们厂房内的粉尘是有毒的 剧毒 你要是把他吹起来 你估计没命了。

网友S:
氮气吹,压缩空气有水

网友T:
神马调速器。。。。。。。。。。。直流么?????????

网友U:
用压缩空气吹 ,除尘最好是吸尘,但有时吸不到

网友V:
如果方便的话,用风枪吹,

网友W(2013-06-27):
引用 网友V:
如果方便的话,用风枪吹,

先将压缩空气对地吹一下,无水才能吹柜子,若有水不能吹,若用电气清洗剂需要充分挥发。

网友X:
清洗西门子的直流装置哦,还是小心为妙,电子元器件这种东西,如果稍微有点静电或者灰尘,很容易出故障,那你就悲剧了哦。

网友Y:
用空压机吹,也可以用吸尘器

网友Z:
既然是公司内的就可以直接用压缩空气吹,然后把板子浸到无水乙醇里面用毛刷轻轻刷,再吹干,我们公司的都是那种6se70系列的柜式变频器,都是这样清洗,下面的散热片直接放水里冲就好了,然后吹干

网友AA(2013-08-05):
我个人建议一般先用高压气吹,然后看看效果再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