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通讯线6es7 901-3cb30-0xa0 无法通讯??

楼主(2013-04-22):
西门子通讯线 6es7 901-3cb30-0xa0 通讯线无法通讯,我设置了好几次波特率都不行,测试时TX一直闪烁,哪位大哥知道是什么情况?? 西门子PLC S-200 CPU 222

这样的通讯线

楼主:
这样的通讯线,请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A:
看了下,你的电缆的拔盘设定好了吗?需要设定的;

下图不选:

还有就是你的PC/PG设定好;

网友B:
1, 你只是设置了几次波特率吗

2, 还有通讯端口也要选择的.在 PG/PC 页面有选择项

3, 就是楼上说的拨盘动了不?

楼主:
我用的是WIN7旗舰版系统,有没有影响,安装的软件是

拨盘我全都设定了一遍了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WIN7旗舰版系统,有没有影响,安装的软件是拨...

 关键你拔盘怎么设定的,这个系统可以的;还有你PC/PG如何设置的;

楼主截图上来我们看看;

网友C:
正宗的西门子PPI编程电缆上边有波特率的拨码,这个波特率要与电脑PC/PG设置的波特率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WIN7旗舰版系统,有没有影响,安装的软件是拨...

LOGO同样按下载后就停在那里了,也没反应,当拔出数据线时,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通讯异常

楼主:
我更换了COM端口也是不行

网友A:
怎么不一样啊?

后面2个拨盘打到0

网友D:
其实 200的 PLC和 PC连接直接一根连接线就 可以 了 !不需要 带PPI的!

楼主:
我把拨码拨到0,com端口都设定COM4,也不行呀??

网友E:
 把PPI电缆的拨码开关拨到010  000,通讯速率9.6K,PPI通讯

网友E:
PC--PPI编程电缆拨码开关,前3位用来切换通讯波特率,常用的有010——9600,001——19200,000——38400,110——115200

网友F(2015-01-21):
哥们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到底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G(2015-05-19):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TX一直不停的闪,发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楼主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