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不停重启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2013-04-22):
今天开机,触摸屏不停重启,昨天还是好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如果是坏了,该如何修理呢

网友A:
拿到外面去给人家专业的人修吧,自己一个人是赚不完那钱的,有钱要大家一起找才行的。

网友B:
初始化设置一下试试;

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C:
可能是受潮了,放在干燥的地方一段时间或除潮再试。

网友D:
试试把源程序重新下载一下

网友E:
需要维修了,应该你电源电路有问题。要维修找我QQ305168946

网友F:
查一下电源回路,可能是内部的直流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G:
楼主用的是什么触摸屏啊?如果是威纶通的,我或许可以帮助你。

网友H:
有不有兴趣了解下   斯美特(panelmater) 或许有新的发现咯!471027153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是什么触摸屏啊?如果是网友G的,我或许可以帮助你。

这一次换了  下一次就找你撒

网友I:
是不是系统或者电源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