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宏指令问题

楼主(2013-04-22):
自己学习的时候写了一段宏指令,但是不能放到触摸屏上,请问该怎么做呢

网友A:
那你多看看这触摸屏的说明书,都会有说到怎么去写宏指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多看看这触摸屏的说明书,都会有说到怎么去写宏指令的。

我的第一次,就这样被你解决了啊!!!

网友B(2013-06-03):
在元件属性里面有选项,勾选触发宏指令就可以执行你的宏指令了,记得选你编写的宏指令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