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两个DP主站直接通讯

楼主(2013-04-22):
如题,怎么在STEP 7里面组态,让两个DP主站相连

网友A:
不支持这样的组态。 多主站的可以实现主站B对主站A的从站数据读取

网友B:
增加CP343-1以太网通讯模块,或者MPI通讯。或者是把两个DP主站做成主从站,增加CP345-2模块,这个改动最小,通讯速度有保证。

网友C(2013-05-23):
加DP耦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