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怎么可以把这照片拍的清楚点呢

楼主(2013-04-22):
这个是mi2s自动闪光拍的,下雨的感觉是拍出来了...

但后面的路灯和树怎么可以拍好点呢,和清楚点呢.

如果手动的话,要改什么参数?

网友A:
有知道的 大家回个帖,帮助一下!

网友B:
整个单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整个单反吧。

网友D:
除了lumia等少数几款手机,其他的摄像头由于传感器面积和光圈等都很小,所以在暗的地方拍出来的效果比较糟糕,试着把亮度和对比度调高一些,清晰了一点,不过噪点很多

网友E:
  MI 2 拍出这样的效果已经很好的说 !

网友F:
相机可以用增加曝光时间的办法 手机受到硬件限制 还真不知道什么办法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MI 2 拍出这样的效果已经很好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