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M440如何与pc连接

楼主(2013-04-22):
西门子变频器M440如何与pc连接?连接步骤?

网友A:
与PC连接?

是与PLC连接吧?

与PLC连接,要看具体的控制要求。

一般是给变频器送模拟量或者数字量信号,变频器调整随信号调整电机转速。具体怎么连接,要看控制目的。

网友B:
看看手册就能搞定的东西,没啥难的

网友C:
与PLC连接,看看手册就能搞定的东西,没啥难的,与 PC 的连接就不太清楚啦

网友D:
用PC调试变频器参数可以用DriveMonitor 软件。

网友E:
PC端是串口232,变频器端是485,你需要一根232转485的通讯线,然后PC上安装相应的软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PC调试变频器参数可以用DriveMonitor 软件。

 对头,用这个软件可以在线 调试MM440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PC调试变频器参数可以用DriveMonitor 软件。

对,这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