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式机床问题

楼主(2013-04-22):
请大家帮我看下 位于图片上方尾部接了线的圆柱型的东西是起什么作用的,他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A:
那是电磁抱闸24v直流

网友B:
是电刷 24VDC  是离合换档用的!

网友C:
一说,还应当真是那么回事;

也没见过。

网友D:
这个是不是铣床?应该是电磁离合器的电源接入端引线。

网友E:
电磁离合器电刷安装孔。用于固定电刷。

网友F:
没见过,这是什么机床上的东西?

网友G:
没有仔细看还以为是什么气体检测探头,或是什么温度感应呢!

网友H:
两个头是电刷    电刷下面是两个线圈  那东西是电磁离合器  基本上在老式铣床上出现的比较多   楼主这个不是很复杂 我从前修过4个电磁离合的 老式铣床  修好了 齿轮都不好装起来

网友I:
像是机械滑台,两个电磁离合器一个常速一个快速。

楼主:
多谢各位!的确是24V直流电源控制的抱闸,2个圆柱型的东西是碳刷,一边一个分别控制快慢档。几十年的东西了,24V电源居然是用变压器从220变到24交流,然后用可控硅整成直流,通给碳刷给线圈供电,用铣床本身的金属部分提供0V构成回路。

网友J:
呵呵,有机床改造升级的想法可以电联 qq:406226677    010-5609280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