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芯传感器用三芯传感器替代问题

楼主(2013-04-22):
原来是用的两芯的传感器,现在手头上有一个三芯NPN的传感器,在不单独再引出一个+24V的前提下可以直接替换吗?怎么接线?请知道的前辈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没有玩过,是什么传感器,你给个电路图出来才能帮你分析一下接线吧

网友B:
不引出+24V不行吧!期待高手!!!!

网友C:
一般三芯的可以用两芯的代替,两芯的就不好用三芯的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