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运行一段时间自动停止,求解?

楼主(2013-04-22):
PLC之前运行没问题   ,最近运行几分钟就会停止运行,也就说从run自动转到stop,直接给PLC供电 不接其他的输入输出 运行一天没问题,求解。问题究竟有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A:
难道是电源动力不足,还是所连的卡件有接地的现象。

网友B(2013-06-08):
1、以前PLC配置选购时选用了仿冒器件;

2、部分元器件老化,尤其是电源相关部分;

网友C:
我都怀疑你用的是不是GE的原装产品。

网友D(2013-08-05):
可能是cpu检测到了软件或者硬件方面有致命错误导致plc停止运行 建议诊断一下看看一看

网友E(2013-10-08):
你用软件在线应该在右下会显示stop fault,也就是有故障导致的停机,在去故障表中可以查看到故障信息

网友F(2014-03-06):
stop,直接给PLC供电 接入其他电路,在线监测.一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G(2014-06-03):
故障有点多,好恼火哦,扩大反抗

网友H(2017-02-03):
建议咨询一下GE的技术支持

网友I(2017-05-17):
学习了 好多判断方法 学习了

网友J(2018-02-06):
看诊断信息吧,一般会记录这种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