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31 AD过来的数一直是 -32768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22):
用S7-300做函数逼近的时候,要用SM331 AD过来的值,可数一直是 -32768怎么回事!

网友A:
本来数据是不是就没变化;还是超限了;

网友B:
SM331系列AI模块测量范围定义:上溢值≥32767;下溢值≤-32768

显示-32768应该是输入断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M331系列AI模块测量范围定义:上溢值≥32767...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331系列AI模块测量范围定义:上溢值≥32767...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数据是不是就没变化;还是超限了;

水有一直在流,压力值应该是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331系列AI模块测量范围定义:上溢值≥32767...

线应该没接错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SM331系列AI模块测量范...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模拟量输入点是否有电流或者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谢谢,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哦,我串了个电流表,是没电流流过

网友D(2018-09-04):
我来学习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