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定时功能和频率切换功能

楼主(2013-04-22):
没有PLC,只有起停按钮和变频器,

现在需要设计成一旦启动后,

变频器10HZ运行三分钟后立即加速至20HZ运行,

20HZ运行三分钟后立即加速至30HZ运行,

30HZ运行三分钟后立即加速至40HZ运行,

40HZ运行三分钟后立即加速至50HZ运行,

50HZ一直运行,直到按停止按钮后方才停机。

想把定时功能和频率切换功能都有变频器来完成,请问怎么做?能实现吗?

网友A:
很简单的,前提是变频器具有多段速设定端子,用3个定时器,控制6个微继电器的动作,对变频器的多段速端子进行2进制编码控制,或者端子够多的情况下,直接给端子信号,3个继电器与3个变频器端子,可以实现7段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前提是变频器具有多段速设定端子,用3个定时器...

 楼上说的采用定时器,不符合题意啊,现在所有的元器件只有两个按钮,没有时间继电器的

网友B:
都有变频器来完成要变频器的控制程序本身支持才行,不同牌子的不同,有的可以自己编写自定义宏的应该可以,有的自带PLC那应该也行(没用过)

网友C:
要看变频器提供的功能是不是具备,我有过海利普的有PLC功能,就可以实现你说的。

网友D:
我记得有款国内的变频器有这个功能来。在现场见别的厂家用过。

网友E:
要内置智能逻辑控制功能就可以 在就是要看内置的计时器的个数了

网友F:
内置简易PLC功能的变频器都有的,不熟悉非艾默生体系的;反正艾默生体系的都有如此功能!

楼主:
就拿西门子的变频器来说,M系列是通用型的,6SE70是工程型的,工程型的就支持自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