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日常检查

楼主(2013-04-23):
首先是电缆:电缆是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重要部件,一旦电缆出现问题,整台振动电机就将瘫痪!特别是出线根部的电缆,比较容易振断或者磨破损伤,因为出现电缆承受了振动电机的激振力。由于这个方便检查,可以放在最开始就查看。

  其次是轴承:对于振动电机来说,轴承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作为振动电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轴承的检修需要注意的是拆卸时要记录好偏心快的位置,还有注意安装手法和步骤,一定要严格按照步骤进行安装,避免安装不到位给工作带来影响。

  最后就是螺栓了。必须经常检查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所有螺栓拉近程度,特别注意固定绝缘部分与旋转部分的螺栓。因为一旦螺栓出现松动,正在激振力的作用下,整台振动电机都会受到巨大的振动,甚至会被振散!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维护与检修可以根据需要制定检修周期表,每日检查以上的检修重点,每周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逐项进行!养成良好的维护习惯将大大延长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使用寿命!

网友A:
电缆、轴承、螺栓,已经分析得很经典!再加上控制器负载就完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