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Server驱动与普通驱动的区别?

楼主(2013-04-23):
本人刚开始学习OPC,想知道OPC Server驱动与普通驱动的区别?

网友A:
普通的驱动 是操作系统的一个插件 用于读写硬件设备的,OPC Server的驱动可以看做OPC服务器软件的一个插件,也是用于读写硬件设备的,性质是一样的。

楼主:
感谢!那驱动开发的工具一样吗?譬如我现在开发传统驱动利用DDK,那OPC驱动需要用什么开发?

网友A:
opc服务器的驱动是应用层的,一般用vc开发的较多,当然这个驱动的接口不是标准的,你要知道这个opc服务器调用的驱动的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