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自耦降压启动柜可以用来启动45KW的电机吗?

楼主(2013-04-23):
如题:110KW自耦降压启动柜可以用来启动45KW的电机吗?

楼主:
各位大虾帮个忙啊,不能沉不能沉

网友A:
大胆使用,不过要先把过载保护调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但电机保护要做好!

网友C:
貌似不行哦,可以计算一下

网友D:
电流转换降压的,需调电流

网友E:
如果是电流检测转换类型启动设备,需要调整检流动作值,如果是时间继电器转换类型,那就直接应用。但是二者均需要调整过载电流检测,保护电机正常工作不烧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大胆使用,不过要先把过载保护调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貌似不行哦,可以计算一下

大马拉小车有什么不行的? 要计算什么?

网友H:
可以的,正常使用的话就改动一下

网友I(2013-05-25):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貌似不行哦,...

你的电机的线圈电阻变小很多啊  不需要计算的吗?

网友I:
应该是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