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直流调速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3-04-23):
                                                       欧陆590直流调速器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 欧陆 590 直流调速器不能调速。 检查分析: 经检查 +10V 电压基准电源为 2V 左右, -10V 电压基准电源为 -7V 左右,查看有一 IC 发热很大,更换后 -10V 电源正常,但 +10V 电源为 +13V ,再测量此 IC 附近有 2 个贴片电阻烧断,更换后± 10 电源正常,接上马达试机调速运行正常。

楼主:
普传 5.5KW维修实例

故障现象: 接通电源无任何已通电迹象。 故障检修: 此故障可能为 CPU 本身的电源故障。 打开机盖发现整流与输出的一体化大功率模块有裂开现象,细查此为人为造成,并无烧焦痕迹,但内部多处连线均已撬断损坏,无法再用。重新换上一块 MUBW15-12A7 后通电,显示出现 EPERR ,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第一故障,应属于内存问题,更换 AT89C56 后正常

网友A:
欧陆590P不接三相电只接控制电源怎么维修 短接C3 C5 C9,其它端子不接当然TH1 TH2温度的短接了,设置速度电压反馈后 面板就地控制 显示FARWARE FAST STOP LOW(快速停止低〈不知道什么低意思〉)而不能够启动 ,主要是维修报三相故障 检测经3限流降压电阻到整流恒流回路 光藕 LM393 7脚有5V证明这节检测三相没有问题 后面到主板CPU由于是多层板理不顺线路走向了 求助各位大师欧陆590P不接三相电(家里没有条件)只接控制电源怎么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