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欧表/绝缘摇表知识问答

楼主(2013-04-23):
为什么用兆欧表摇测电缆绝缘前,应先对电缆进行放电?

因为电缆线路相当于一个电容器,电缆运行时会被充电,电缆停电后,电缆芯上积聚的电荷短时间内不能完全释放。此时,若用手触及,则会使人触电,若用兆欧表,会使兆欧表损坏。所以摇测绝缘前,应先对地放电。

为什么兆欧表测量用的引线不能编织在一起使用?

摇测绝缘电阻时,为了使测量值尽量准确,两条引线要荡开,不能编织在一起使用。这是因为兆欧表的电压较高,如果将两根导线编织在一起进行测量,当导线绝缘不良或低于被测设备的绝缘水平时,相当于在被测设备上并联了一只低值电阻,将影响测量结果。特别是测量吸收比时,即使是绝缘良好的两根导线编织在一起,也会产生分布电容而影响测量的准确性。

用兆欧表测量绝缘时,为什么规定摇测时间为lmin?

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一般规定以摇测lmin后的读数为准。因为在绝缘体上加上直流电压后,流过绝缘体的电流(吸收电流)将随时间的增长而逐渐下降。而绝缘的直流电阻率是根据稳态传导电流确定的,并且不同材料的绝缘体,其绝缘吸收电流的衰减时间也不同。但是试验证明,绝大多数材料其绝缘吸收电流经过1min已趋于稳定,所以规定以加压1min后的绝缘电阻值来确定绝缘性能的好坏。

怎样选用兆欧表?

兆欧表的选用,主要是选择其电压及测量范围,高压电气设备需使用电压高的兆欧表。低压电气设备需使用电压低的兆欧表。一般选择原则是:500V以下的电气设备选用500~1000V的兆欧表;绝缘子、母线、刀闸应选用2500V以上的兆欧表。兆欧表测量范围的选择原则是:要使测量范围适应被测绝缘电阻的数值避免读数时产生较大的误差。如有些兆欧表的读数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1MΩ或2MΩ开始。这种表就不适宜用于测定处在潮湿环境中的低压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因为这种设备的绝缘电阻可能小于1MΩ,使仪表得不到读数,容易误认为绝缘电阻为零,而得出错误结论。

用兆欧表测量绝缘时,若接地端子E与相线端子L接错,会产生什么后果?

与兆欧表的相线端子L串接的部件都有良好的屏蔽,以防止兆欧表的泄漏电流造成测量误差;而E端子处于地电位,没有考虑屏蔽。正常摇测时,兆欧表的泄漏电流不会造成误差;但如E、L端子接错,则由于E没有屏蔽,被测设备的电流中多了一个兆欧表的泄漏电流,一般测出的绝缘电阻都要比实际值偏低,所以E、L端子不能接错。

对变压器线圈绝缘电阻测量时应注意什么?如何判断变压器绝缘的好坏?

新安装或检修后及停运半个月以上的变压器,投入运行前,均应测量变压器线圈的绝缘电阻。
测量变压器线圈的绝缘电阻时,对运行电压在500V以上,应使用1000~2500V摇表,500V以下可用500V摇表。
测量变压器绝缘电阻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 必须在变压器停电后进行,变压器各侧都应有明显的断开点;
(2) 变压器周围清洁,无接地物,无作业人员;
(3) 测量前、后,变压器线圈和铁芯应用地线对地充分放电;
(4) 测量使用的摇表应符合电压等级的要求;
(5) 中性点接地的变压器,测量前应将中性点刀闸拉开,测量后应恢复原状态。
(6) 变压器绝缘状况的好坏按以下要求判定。
(7) 变压器在使用时,所测得的绝缘电阻值,与变压器安装或大修干燥后投入运行前测得的数值之比,不得低于50%。
(8) 吸收比R60"/R15"不得小于1.3倍。
符合上述条件,则认为变压器绝缘合格。

为什么要测量电气设备绝缘电阻?测量结果与哪些因素有关?

测量电气设备绝缘电阻的作用:
(1) 可以检查绝缘介质是否受潮;
(2) 是否存在局部绝缘开裂,或损坏;这是判别绝缘性能较简便的方法。
绝缘电阻值与下列因素有关:
(1) 通常绝缘电阻值随温度上升而减小。为了将测量值与过去比较,应将测得的绝缘电阻值换算到同温时,才可比较;
(2) 绝缘电阻值随空气的湿度增加而减小,为了消除被测物表面泄漏电流的影响,需用干棉纱擦去被测物表面的潮气和脏污;
(3) 绝缘电阻值与被测物的电容量大小有关,对电容量大的(如电缆大型变压器等),在测量前应将摇表的屏蔽端G接入,否则测量值偏小;
(4) 绝缘电阻与摇表电压等级有关,应接被测物的额定电压等级有关,应按被测物的额定电压等级,正确选用摇表,如测量35KV的设备,应选2500v摇表,若摇表电压低测量值将虚假的偏大。

网友A:
兆欧表,必须掌握用法。

网友B:
记住!测量电缆后要放电。

网友C:
兆欧表/绝缘摇表有哪些禁止使用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