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电脑---求推荐

楼主(2013-04-23):
如题,需要采购6台防爆电脑,最好是防爆平板电脑

网友A:
Proface 有,PS4000系列,防爆产品清单如下:

**********************************************************************************

厢式工控机PS-4000B  PFXPB1BxxxxxxxxN00   22区(粉尘)   11E 0005U(证书代号)

平板电脑PS-4700     PFXPT17xxxxxxxxN00   22区(粉尘)   12E 0012U (证书代号)
不锈钢外框机型15寸

PS-4700(嵌入式)     PFXPV170Axxxx0xN00    2区(气体)/22区(粉尘)  12ATEX0206U(气

不锈钢外框机型15寸                                             体)/12E 0012U(粉尘)
**********************************************************************************

详细参见proface官网安全证书系列:http://www.proface.com.cn/worldwide/safety/en.html

另外proface的GP4000/3000触摸屏均有相应的防爆类的产品认证,供您参考选择。

上海育展,proface一级代理,小王,18930316047,QQ631201168

希望我们能帮到您!

网友B(2022-11-12):
深圳旭永 有,XY900系列,防爆产品清单如下:

**********************************************************************************

XY900型系列防爆电脑是一种运行Windows操作系统的防爆一体机,通过触摸屏操作或外接本安防爆键盘鼠标操作,产品采用Intel core i5、i7处理器,8GB或16GB内存,512GB 固态硬盘、1920*1080高分辨率显示屏;
        作为使用在防爆现场的操作终端,其防爆性能及数据处理速度,可以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要,广泛应用于石油石化天然气、化工、医药、军工、民爆等爆炸性危险场所中信息化、自动化控制系统。

爆标志:

Ex nR ib IIB T6 Gc;

Ex tD ibD A21 IP66 T80

适用于气体环境2区 , 粉尘环境21区

适用于T1T6组温度组别

防护等级  IP66(整机)

**********************************************************************************

详细参见http://www.szzwgk.com/product-68133-62917-1814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