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新增配方

楼主(2013-04-23):
请教高人如下问题:

我一般都是使用电脑在DOPsoft和sreenedit软件里新增配方,请教高人我能否不用电脑,在触摸屏里新增一个配方啊?谢谢!

网友A:
貌似目前没有这个功能,除非你在电脑里写好程序通过U盘来下载程序。

网友B:
配方只能在项目工程里建立或修改,但有一定的容量限制;不过可以存储到U盘进行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