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理理梯形图逻辑

楼主(2013-04-23):
A,B,C,D四个机构,现在讨论这四个机构的联动问题

要求:

1,当小于5吨时,ABCD四个机构中,任意三个或三个以下,可以联动

2,当大于5吨时,A机构只能单动,BCD可以任意单动或联动

很简单的一个工况,但被我绕得很复杂,麻烦哪位大师帮我理理,最好能带上梯形图,手写的也行

网友A:
确实没看懂楼主意思的说。。。

网友B:
A,B,C,D四个机构,现在讨论这四个机构的联动问题

要求:

1,当小于5吨时,ABCD四个机构中,任意三个或三个以下,可以联动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几个输入对应几个输出,如何4个全部输入,就不输出;

可以简单的做成,简单的输入输出,中间加一条件:4个不能同时输入;

2,当大于5吨时,A机构只能单动,BCD可以任意单动或联动

A输入对应输出,中间加个条件就是BCD不能操作;

BCD输入对应输出时候,加个条件A不能操作;

这样是不是问题简单点;

很简单的一个工况,但被我绕得很复杂,麻烦哪位大师帮我理理,最好能带上梯形图,手写的也行

网友C:
D0是重量,K1X0是ABCD,K1Y0是对应的输出。你的要求我也不是太理解,姑且就按楼上的理解了,我也是个新手,不知道对不对,一点愚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C:
D0是重量,K1X0是ABCD,K1Y0是对应的输出。...

网友A:
经过反复审问楼主半天,现在理解楼主描述的工况如下:

工况1:小于5吨,ABCD可以任意输出3组或三组以下,但不能超过3组。

工况2:大于5吨,A输出了,BCD不准动。

工况3:大于5吨,A没动,BCD随便乱动。

因为ABCD的驱动条件不详,所以我只能把ABCD理解为四位操作员控制下的启动按钮(带自锁的),分别以I0.0,I0.1,I0.2,I0.3来定义。

5吨负载界定,由外部开关提供开关量引入I0.4。

四个请求按钮驱动四个输出点ABCD,分别为Q0.0,Q0.1,Q0.2,Q0.3。逻辑执行过程中,必须满足之前梳理的三种工况要求。

先把思路贴出来,等下写完程序贴图。。。

网友A:
先上符号表:

1、根据输出状态得出状态数。

2、小于5吨的条件下,系统的工作过程。

3、大于5吨的条件下,系统工作过程。

根据上述逻辑,当出现违规操作时,违规请求将不予理睬,直到条件具备之后,才会做出反应。

哦了,基本就这样了,应该还有优化的空间。但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楼主也怪着急的。不管好赖先拿出来吧,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A:
失策了,网络1可以省掉的。。。

楼主:
我可以另外列出一种工况,不同于五楼,但却符合题意

1,对于A而言,若小于5吨,只有B,C,D全在动,A才不能动

                             若大于5吨,只要B,C,D任一个在动,A都不能动

2,对于B而言,若小于5吨,只有A,C,D全在动,B才不能动

                             若大于5吨,只要A,在动,B就不能动

C和D类似于B

这样的话,程序似乎也能写

网友A:
提醒大家注意,6楼的图还是有缺陷,并不能完全满足楼主的要求。

不过最后还是找出了解决办法,用了2个网络。具体程序就不贴了,如果楼主愿意的话,楼主贴给大家看也行。

楼主:
感谢湖北四哥的倾力奉献,非常简洁确达到了控制要求,可见四哥非凡的逻辑思维能力

楼主:
如果按照8楼的思路来做程序的话

BCD照这种方式做下去,会比A更简单

网友D:
       楼主的这个题目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用S7-200编写了这个程序,经上机运行,动作符合题目要求,先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程序说明:

      1、其I0.0为重量判断输入开关,当重量<5吨时,I0.0=0。当重量>5吨时,I0.0=1。

      2、I0.1~I0.4为A B C D 4个机构的启停按钮,Q0.0~Q0.3 为4个机构启动输出端,如按一下I0.1使MI.0=1,A机构启动运行,再按一下I0.1,其M.0=0,A机构停止。

     3、当重量 < 5顿时,I0.0=0 且MB5<2时,定时器T101=1,此时只容许3个以下(包括3)机构可以启动运行,当已有3个运行时,将不容许第4个机构运行,除非将运行的某一机构停止,再启动第4个才可运行。这个操作是按启动顺序,只容许前3个机构运行,选用A B C D的顺序是随意的。

    4、当重量>5吨时,I0.0=1,此时如启动A,A启动后见不容许 B C D机构运行,只有再按一下I0.1,使A停止,再启动B C D机构才可运行,当B C D有一个运行后,将不容许A启动,B C D3个机构可以单动或联动,详细控制请见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个题目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用S7...

 非常感谢wyb2866255---王者之师

看了看你的程序,你把四个输入点当成按钮了,这样务必会导致编程困难很多

其实我的意思是每个机构的输入点就当做两位的转换开关好了,或者是能自锁的按钮

网友D:
回13楼:如每个机构的输入都为自锁式开关,可将原程序的网络1~网络9去掉,再将程序中的M1.0、M2.0、M3.0、M4.0改为输入点 I0.1~I0.4  即可,这样程序就简短多了。你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