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袋大了!求70变频器设置四档速度的方法,用主令控制器控制。

楼主(2013-04-23):
我看了几天的使用大全,楞是没找到,看的脑袋都大了,不知从何入手!求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多段速控制,通过参数P417、P418、P580、P581组合设置进行选择设置好的固定速度。

举例说明:

用端子7和8组合实现4段速,第一段速度5Hz,第二段速度10Hz,第三段速度15Hz,第四段速度20Hz。

 参数设置:

P443=40     多段速控制

P580=18     对应段子7

P581= 20    对应段子8

P417=0      以频率百分比输入

P401=10     以5HZ运行,设置频率1

P402=20     以10HZ运行,设置频率2

P403=30    以15HZ运行,设置频率3

P404=40     以20HZ运行,设置频率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段速控制,通过参数P417、P418、P580、P5...

 谢谢这位大哥不吝赐教。我这段时间光看说明书的,才弄懂了些。还有就是P417=0为什么就选择了频率百分比呢?为什么不是赫兹?

网友B(2013-09-07):
多谢楼主赐教,学习了!

网友C:
狼牙精神 真是费心了,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