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插座,火线和零线之间电压为140V

楼主(2013-04-23):
各位大师,今天碰到个问题,家用空调用的三眼插座,用数字万用表量下来,火线和零线:217v,火线和接地线:226v,零线和接地线:0v,但是空调不能启动,而且用万用表发现火线和零线孔是通的,但是接了拖线板之后,火线和零线只有140v了,求教是什么原因??
是零线问题么??

网友A:
拖线板零线断了。

楼主:
但是插座插空调,空调启动不了,拖线板换个插座,插空调,空调能启动啊。。。。

网友A:
应该是三孔的插座零线与插头接触不好造成的,可以将这个三孔插座换掉试一下。

楼主:
插座换了,还是这个样子。。我用万用表量,发现火线和零线是通的,会是火线和零线短路么?

网友B:
应该是 零线没接触好   对于你说的火线和零线通着  应该是你火线和零线上还接有其它负载 你测的是其它负载的阻值

网友C:
应该是有人偷电吧;接的L和地线;

但是空调应该可以用的啊;

网友D:
家用空调用的三眼插座或其线路存在接触不良,对于你说的火线和零线通着, 应该是你火线和零线上还接有其它负载。

网友E:
应该是你的这个插卒 零线没接触好

网友F:
安装标准接线,特别是三眼插座。再看看插上插座后,从空调上测量一下电压情况,不就行了

网友G:
你滴情况我也遇到过,还是你的零线、地线在上一级某个地方没弄好。

网友H:
1.“家用空调用的三眼插座,用数字万用表量火线和零线:217v,火线和接地线:226v,零线和接地线:0v”,按你的表述线路应该没问题,空调不启动,可能是插头与插座没接触好。

2.“接了拖线板之后,火线和零线只有140v”,说明拖线板内零线有似接非接现象,在虚接处存在接触电阻,零线与地线不等电位。140V电源电压,明显过低,如果不是万用表有问题,空调能启动,应是变频空调吧,否则如此低电压启动不了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