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无纸记录仪接线方法

楼主(2013-04-23):
1、通讯线的连接:

  RS-485通讯线的连接

  RS485通讯线请使用屏蔽双绞线,通讯线长度不能超过1000米。在通讯线长度大于100米的条件下进行通讯时,为减少反射和回波,必须增加阻值为120欧姆的终端匹配电阻,终端匹配电阻应加在RS485通讯线的最远两端。

  RS-232通讯线的连接

  RS232通讯接口位于仪表的背面,它不仅可以和计算机之间进行通信,还可以和串行打印机等外部设备进行通讯。通讯线长度不能超过10米,一般在3米以内。

  2、电源线的连接:

  无纸记录仪供电电源为AC85~265V范围内正常工作。仪表后面板电源接口上N、L接交流电源,GND(FG)是保护地,把GND(FG)接到大地可有效的防止静电干扰。

  接上电源检查仪表是否正常,若有异常,请不要连接输入信号线。

  3、信号线的连接:

  1)热电阻接线方法:电阻一端接仪表通道D端子,另外两端接仪表通道B、C端子。

  2)热电偶接线方法:热电偶正端接仪表通道C端子,负端接仪表通道B端子。

  3)线性电流0-10mA或4-20mA接线方法:接仪表通道AB端子之间并联500欧姆或250欧姆的标准电阻,使线性电流转换为线性电压,剩下的接法同线性电压。

  4)线性电压0-5V或1-5V接线方法:电压正端接仪表通道A端子,负端接仪表通道B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