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三十二

楼主(2013-04-23):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三十二

        本文2例都是在网上回答网友的求助帖,其内容都是涉及PLC编程的,特别是求助帖一,其编程有一定难度,需仔细琢磨。现整理汇编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参考。如有不对之处,请给于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大家好,小弟有个设备编程求助,设备如下:一个圆盘分15个工位,每次转动一个工位,人站在圆台前面一次放两个产品到二个工位上,圆盘转一圈后拿下合格或不合格的产品然后放入要检测的产品(一次也是拿下了来两个产品再放入两个待检产品)。3工位是磨前检测,6工位是磨平,9工位是磨后检测,12工位是不合格品做标记。每转动一个工位停大概4秒钟再转下一个工位,停下来时3工位的检测产品是否合格,如果3工位检测合格转到6工位上就磨平,再转到9工位再检测,如合格就通过,不合格转到12工位做个标记,3和6和9和12工位是同时动作的,动作完成后圆盘转动一个工位,机器3、6、9、12工位再动作做判断。如3检测不合格,转到6工位、9工作、12工位就不动作且输出一个信号,圆盘就会转动到下一个工位,继续循环下去。

        我的回复:楼主:原题目摆放工件有问题:即每转动一个工位放二个工件,这样转动8次圆盘已放满工件15个,第16个工件已无工位可放,而此时的第一个工件仅移位到工位8,即没有走完工位9与工位12。。。即实现不了你要求的全过程。

        你后来说的“就一个人操作的 一个大圆盘 每次只能转动一下 转一下时拿下一个产品 然后再放入一个产品”这样安排才是可行的,本文就按每转动一个工位放入一个工件,或拿下一个已检查的工件,再放入一个待检工件的工艺安排,编写一段程序供你参考。

       一、用S7-200编程,其I/O口定义为:I0.0 为启动按钮,I0.1 为检测圆盘转动到位的接近开关,即在圆边某处放置一接近开关,在圆盘各工位的中间部位安装一铁片,当各工位转动到位时,其对应铁片位于接近开关上方,使接近开关输出由0变1,使圆盘转动停止。I0.2为工位3 处检测工件为不合格时的记忆按钮,如工位3处的工件是不合格品,可点击按钮I0.2使,M3.0=1。I0.3为工位9处检测被磨平工件质量不合格时的记忆按钮:如检查工件为磨平不合格品,点击I0.3使对应M3.6=1。如圆盘转动停车,工位12处有工件,此时的M2.1=1,说明工位12处的工件为不合格品,将自动驱使Q0.2输出0.4秒的喷标脉冲给工件喷印有伤标记(见网络10)。

     二、编程构思及程序解析:

      1、圆盘启动与停车的编程考虑:用按钮I0.0=1的后沿驱动圆盘转动(即Q0.0=1),当圆盘转动到位时,接近开关闭合(使I0.1=1),I0.1=1的前沿使Q0.0=0 (圆盘停车),同时使断电延时定时器T101得电,使T101=1。由于T101是用前沿触发使其置1的,故T101延时4秒后,自动由1↓0,T101=1的后沿又驱动圆盘电机启动,当圆盘的下一工位运行到位时,接近开关又闭合。使I0.1=1……,依次重复,实现圆盘每次转动一个工位自动停车4秒的重复移动。

      2、选用MW2作为左移存储器:这是本程序编程的关键与技巧之处:MW2的不同位值,代表不同工件的质量信息,圆盘每移动到位时,将使接近开关I0.1=1,I0.1=1的前沿使存储器MB1加1,当圆盘移动到位3次时,其MB1=3,通过MB1与3进行比较指令,使M0.2=1,此时第一个工件已移到工位3处,检查员开始检查该工件,如为不合格品,点击按钮I0.2,将M3.0=1作为不合格品的标记。下一个扫描周期,T101的后沿因M0.2=1使MW2左移一位,即MW2的低位M3.1即为第一工件在工位3处的质量标记。M0.2=1后,圆盘将每转动一次,MW2都将左移一位,如再左移3次,第一工件移到工位6,而原M3.1的内容随之移到M3.3,故此时的M3.3即为第一工件的质量标记,如M3.3=1,说明此件为不合格,如M3.3=0说明此件是合格的,此时可对M3.3=0的工件进行磨平处理(见网络8:Q0.1=1为磨平输出)。再左移3位,第一工件移到工位9,而原M3.3的内容移到M3.6,故此时的M3.6为第一工件的质量标记位,如M3.6=0说明此件为磨平处理过工件,检查员应再次对工件检查,如磨平处理合格,放过(即M3.6仍保持=0),如磨平处理不合格,点击按钮I0.3使M3.6=1,作为不合格标记。再左移3位,第一工件移到工位12,其质量标记M3.6的内容移到M2.1,即此时的M2.1为第一工件的质量标记位,如M2.1=0说明此件为磨平处理后仍合格的工件,放过不作打标处理,如M2.1=1说明此件为不合格品,M0.1的前沿驱动Q0.2,使其输出0.4秒宽的打标脉冲,给工件喷上不合格标记。再左移3位,第一工件移到工位15,检查员可根据工件是否喷有不合格标记分选工件:无标记为合格品,有标记为不合格品,将第一工件取出再将第16个工件放入该工位里。

       第二、第三等各个工件,将以第一工件的工作过程依次重复进行。MW2将不断的右移,其M2.1、M3.6、M3.3、M3.1各位值表示同时刻的第N工件、第N+3工件、第N+6工件的质量标记位,其位值=0 表示合格品,其位值=1 表示不合格品。具体编程如下:

     二、求助帖:我想问问如何实现西门子PLC控制单个按钮启动停止?最好是上传程序看看!谢谢!

      回复:用S7-200编程实现用一个点动按钮控制输出的启、停,可有多种编程形式,现举几例供参考:

1、用SR触发器指令编写的程序:

   2、用加1计数器的方法编写程序:MB1的M1.0位变量随着I0.0的点动其状态为0~1~0~1重复变化,用M1.0输出给Q0.1,就可实现用按钮I0.1控制Q0.1输出的置位与复位变化。

    3、用移位指令编写的程序:开机使MB0置数为:1010_1010状态,每按一下I0.0,使MB0循环左移一位,用M0.0输送给Q0.0 ,其Q0.0的输出将随着点击I0.0,其输出为0-1-0-1变化。

4、第4种方法编程:

第5种方法编程:

       本文到此结束,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于指正,本人深表感谢。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辛苦了   楼主堪为我辈学习之模范   楼主对“求助者”的帮助真是令人感动啊

网友B:
太感谢楼主了,晚上回家再仔细琢磨的

网友:
楼主对“求助者”的帮助真是令人感动,谢谢楼主。

网友B:
通过仿真软件大体仿真了一下(当然实际还需要好多完善)基本功能可以实现,非常感谢王工的帮助!

楼主:
4楼:祝你成功!

网友C:
您好,我是初学者,我有个问题想咨询您。

关于CD4511芯片的接法,我要做一个译码器,参照您发在这里的帖子,我用的是5V电源,在正极串了一个1K的电阻,把LT和BI两个角接的+5V,LE角接的是0V,其它角都没接线,然后我用万用表量其它管角电压,A-G输出均为2.5V,就是说全部为高电位,接上数码块之后均为点亮状态,不知道错在哪里,还望您给指教一下,谢谢了

楼主:
6楼:由于新版改后,你的回复贴没给我提示,今日点击此文,才看到你的回帖,现给你回答:4511正常接线 为:其第8脚(VSS)接地(即0V)、第16脚(VDD)接电源正极(即+5V,不应串接1K电阻)。而第3脚(LT\)应接0V、第4脚(IB\)与第5脚(S\) 应接+5V。在此情况下,若数码管正常显示,其输入点 A0(7脚)、A1(1脚)、A2(2脚)、A3(6JII脚) 这4点是不能空悬的,应分别接为0或1(+5V)。你说的情况可能是由于A0~A3空选造成的,不妨试试:如4点皆接地(0V)数码管应显示“0”,如A0接+5V、其它3点接0,应显示“1”。。。

网友D:
         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研发、生产、销售、服务提供商,公司位于深圳市宝安区,主要从事大、中、小型PLC,航天级、军工级PLC、楼宇控制DDC以及控制类周边产品的研发及生产,并为装备制造业和过程控制工业用户提供全面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核心团队从1997年开始专注于PLC和各类工业、军工控制器的研发和服务,拥有包括PLC核心芯片、编程软件在内的国际领先技术,公司拥有技术雄厚的控制系统研发中心,建立了一套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精益生产体系,包括研发、生产、测试、工程服务管理在内,并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所研发的产品符合IEC61131国际标准,符合CE认证。公司产品已广泛应用于:

航天控制:为中国航天研发的航天级中大型PLC是中国火箭和导弹的指定核心控制系统;

军工装备:U系列军用标准PLC在多种军工设备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包括地面机动、舰载、机载等;

机械装备:矩形科技免费提供包括纺织、电子、空压机、自动焊锡机、包装、印刷、陶瓷、五金、医疗、线缆、塑胶等70多个行业的全套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楼宇控制:提供全套楼宇控制解决方案,提供现场调试服务,支持远程异地调试,支持多种通信接口和协议,并可与江森、霍尼韦尔、西门子等各大厂家控制系统无缝互通混合使用;

过程控制:提供包括电力、冶金、造纸、水处理、化工、水泥等多个行业的全套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物联网项目:数字化城市、路灯节能、环保监控、能源管理等众多领域的基于多种通信网络的物联网控制系统,支持3G、GPRS-DTU、ADSL、Zigbee、工业以太网、Modbus-TCP、Modbus-RTU、CAN、FREE等在内的多种通信和集成方式,可构成最大百万点的跨省分布式监控系统,系统可靠性和稳定性远超同行;

本公司诚招各区域代理、合作商,有意向的朋友可登陆:WWW.PLCSTAR.COM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