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怎样节能改造

楼主(2013-04-23):
现在交流异步电动机常用变频器进行节能改造,那么直流电动机也能节能改造吗?用什么方法呢?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你把直流电动机改成交流的不就OK了

网友B:
直流还要节能。。。

直接把电动机撤了:

换个自行车踏板上去,用人力驱动

牵头骡子过来,畜力驱动

室外弄个风车,加上传动机构,风力驱动

室外弄个水车,加上传动机构,水力驱动

太阳能驱动

地热能驱动

废气废热驱动

。。。

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C:
交流变频器调速节能是在生产工艺上,电机和变频器不但不节能,而且消耗还要多点。所以直流电机节能与否不是电机的事,在生产过程找节能的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变频器调速节能是在生产工艺上,电机和变频器不但不节...

谢谢李大师的提醒。

对于电机能不能节能,想当年刘志斌先生好像说过,有些节能说法是骗局。当时东方也没有在意。最近,有朋友又谈起,说节能的效益不可小觑。电动机动辄几百KW,眼下电费又贵,节省10%什么的就不得了。

还有位朋友更厉害,说要设计一种新的电动机叫做永磁平面电动机,效率那是比交流电机高多了。成本虽然高一些,但节省的电费很快就可以弥补成本的增加。

请教李大师,在什么情况下交流电机变频能节能?直流电机什么情况能节能?怎样节能?

谢谢大师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直流电动机改成交流的不就OK了

 六个?六个什么?

XW:是不是六个核桃?连这都不知道!

东方:把交流电机换上?那直流电机的性能可比交流电机好哟。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还要节能。。。直接把电动机撤了:换个自行车踏板上去...

 嗯。绿色环保,是个好思路!谢谢!

XW:是不是说,直流电机就不能节能?所以只能改头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直流电动机改成交流的不就OK了

引用林森: 与直流调速系统比较,直流电动机比交流电动机效率高、功率因数高,数字直流调速器与变频调速器效率不相上下,甚至数字直流调速器比变频调速器效率略高。所以,宣称使用交流异步电动机和变频调速器比使用直流电动机和直流调速器要节电,理论和实践证明,这是不正确的。

网友D:
直流电动机节能改造主要是改造发电机组,我就是做直流驱动这方面的。比如龙门刨床的改造就是把机组换成直流调速器。

网友E:
节能吧,都在喊,但效果咋样,貌似不行,骗骗业主的老板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