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触摸屏5分钟不按触摸屏背景灯熄灭怎么做?

楼主(2013-04-23):
求助大神:(昆仑通态的触摸屏)

为了保护触摸屏,要求如果5分钟没有触摸屏时,触摸屏背景灯自动关闭,再次触摸屏幕,背景灯再次点亮。

网友A:
像屏通的是在触摸屏硬件参数里设定的, 昆仑的应该差不多吧  你仔细找下软件设定和硬件设定  应该有的!!

网友B:
进入系统在tpc设置中有一个背景灯设置的

网友C:
二楼的方法对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进入系统设置屏保时间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像屏通的是在触摸屏硬件参数里设定的, 昆仑的应该差不多...

网友E:
选择背光灯选项页,进行查看,如果需要设置,进行更改设置, 如果有更改设置,点击TPC系统设置对话框(OK),进行设置保存,否则选择(X0,退出。

网友F:
我的gtm-700黑屏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gtm-700黑屏不知道怎么修

背灯坏了换背灯,驱动板坏了修驱动板,就此而已

网友H:
开机过logo画面,点击滚动条会弹出启动属性对话框;依次点击-系统维护-设置系统参数-背光灯;即可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