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千瓦电机,星三角启动启动后烧电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23):
55千瓦电机,星三角启动启动后烧电机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烧电机是什么现像,发热还是过载还是在启动的瞬间烧电机, 描述不清楚呀 !

星三角切换是不是时间太短或是切换的哪个接触器触头不是很好 !

网友B:
描述不清楚,hai

网友C:
你检查一下电动机是不是Y接,如果改成角接,电动机肯定要烧的。

网友D:
说不定星三角的接线有错误啊!

网友E:
三楼你知道什么叫星三角吗,不要瞎回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烧电机是什么现像,发热还是过载还是在启动的瞬间烧电...

网友G:
对三楼没想法   大功率电机内部多是三角形接法  烧电机 我估计是进线没接好  烧掉接线柱了

网友H:
     接线错误、缺相、线圈匝间短路等都可能烧毁电机。

网友I:
是不是其中1组、或者2组线圈的头尾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