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指令-M8002&M8013

楼主(2013-04-23):
請問這兩個指令如何使用?(M8002&M8013)

网友A:
M8002    初始脉冲, 仅在运行开始时瞬间接通 (PLC上电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一般用于plc程序初始化)

M8013   1秒脉冲,用于定时,计数等用途

网友A:
M8013是一个1秒脉冲,是无法复位,哪怕前面有常开对他都是没有作用的,你可以用M8013常开,后面带个输出,在他们中间做个执行条件就可以了,即使M8013他还在动作,不影响你的设计思路

网友A:
M8013,属于中间继电器中比较特殊种类中的一种,不存在所谓的复位概念,它是从PLC得电起一直不断的闭合和断开,产生一个周期为1秒的脉冲信号。

网友B:
(1)台达是M1002、三菱才是M8002,两者都是“初始化脉冲”;即PLC上电一瞬间所执行的指令!

(2)台达是M1013、三菱才是M8013,两者都是“秒脉冲”;即延时1秒所执行的指令!

网友C:
各位师傅,小弟想编个程序控制Y0延时输出,按钮X0每按一次,时间就累计0.5秒,按钮长按3秒延时清零。

不胜感谢

网友D:
用定时器加比较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画的好,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