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屏怎么格式化

楼主(2013-04-23):
就是怎么把原先的画面格式化了,人家先有密码保护的。

网友A:
你家出的触摸屏画面可以格式化呀?

画面可以把元件都删除,不就是一个新画面了吗?或者直接删除再新建也可以呀。

第一次听说画面格式化。

楼主:
不是,我想把原先人家做的所有画面都删了,然后装自己做的画面程序。就是可惜人家有密码保护,我进不到系统画面

网友A:
既然自己做,就打开软件新建一个程序。

你用的什么屏?

网友B:
把他原来的程序覆盖就可以了  QQ305168946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以解决。

网友C:
恢复出场设置,程序什么的就都没了。在下载新的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