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怎么啦

楼主(2013-04-23):
今天在车间巡视设备的时候,发现S7-300PLC,FM350模块出现如图现象,开始不知怎么回事,又从新给PLC上电一次后,故障现象没有啦,不知什么原因引起的,害怕以后还会发生,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如果能通讯就是软件问题,不能通讯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B:
故障出现的时候检查一下你的模拟量模块指示灯是否正常;

网友C:
SF 红灯是发生通讯错误的可能性要大点的说,检查现场连接总线

网友D:
这个故障就是所谓的,软故障,不好查询的;

网友E:
查查CPU时有没有记录着。

楼主:
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电气设备也可以运行,上位机也不报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