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编程

楼主(2013-04-23):
请高人指点,我刚用欧姆龙CP1H,怎么编写控制步进马达的程序,急!请帮忙

网友A:
你做到两点就可以学会了
1.了解步进驱动器的信号,认清哪个是正转信号,哪个是反转信号;
2.学习脉冲专用指令PLSY,首先确认你所选的PLC类型,请确认是MT(晶体管输出)类型,如果不是,请你更换,因为MR的不能输出高速脉冲的。接下来就是PLSY指令的学习,控制两个数据,一个速度,也就是步进马达的频率,另一个就是脉冲数,也就是我触发一次,步进马达动作多少。指令的学习可以参考“编程手册”,或者在这里简要给你介绍一下。
PLSY D1 D2 S
D1就是频率,D2就是脉冲量,S就是输出端口对D1和D2适当的赋值,指令前面加上适当的触发条件就可以实现动作了!

祝你成功!

网友A:
关键还要看你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输入信号的方式啊,一般是一个开关量控制转向,一个输出脉冲

网友A:
eg:MOV            &93               D100  输出93个脉冲
         MOV            &400             D120  加速频率为400HZ
         @PULS         #0    #0          D100
         @ACC          #0    #0111    D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