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dlcaePLC和电脑连线方法

楼主(2013-04-23):
求TWDLCAE  PLC 与电脑通讯线的接法

网友A:
这款PLC带有以太网插口,做根网线也可以连接,但是前提是必须知道这个PLC的IP地址。用串口连接不怎么稳定,我以前弄过,其实就是485转串口就可以。基本上就是连十次有两次通就不错了,建议你还是买原厂的电缆。如果你想试试,给我邮箱我把连接图给你。dchong08@163.com,你先给我邮箱发个邮件我给你回复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