篦冷机冲程次数波动

楼主(2013-04-23):
篦冷机一段在给定冲程次数一定的情况下,冲程次数有时高有时低,但是出现的不频繁,一小时内有2次波动,请教波动的原因,是不是压力问题?谢谢!希望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A:
篦冷机是变频电机带减速机的还是液压油缸驱动的,讲清楚才好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篦冷机是变频电机带减速机的还是液压油缸驱动的,讲清楚才...

楼主:
电机是工频的,有油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