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什么变频器可以做双变频拉丝机,急求...

楼主(2013-04-23):
什么公司的变频器可以做双变频器拉丝机????

网友A:
上个星期厂里刚有设备用了吉泰科拉丝机专机变频器,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包括变频器接线、参数设置。有内部卷径计算;计米提前降速;计米到达自动停车,两套PID参数,断线停车保护等功能,效果很好,功能很强,而且使用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个星期厂里刚有设备用了吉泰科拉丝机专机变频器,提供了...

楼上,用不用摆杆啊? 有没有吉泰科变频器相关资料?

网友C:
据说摆杆的调试非一般人可以调的出来,是否需要强手才行,才能使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星期厂里刚有设备用了吉泰科拉丝机专机变频器,提供了...

 哥们,你说的是真的吗? 可以把详细的资料给我吗?   变频器还有这么强大的产品。

网友D:
对于有实力的变频器厂家来讲,都是比较简单事情;只要带张力控制就可以了;对于大拉可以不用摆杆;对于小拉或者微拉就一定需要摆杆了;海浦蒙特HD20、HD30、HD50都可以实现!

网友E:
楼上out了,现在吉泰科可以在小拉上用开环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