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称反馈波动

楼主(2013-04-23):
我单位使用的皮带秤是承德实信生产,采用斜臂梁技术,只有一边有称重传感器,在给定下料不变的情况下最近物料反馈老是波动,上下波动有5吨左右,称体检查了没有问题,称重传感器、速度传感器都是换的新的,请教各位师傅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称多大流量的?现场有无干扰,变频器单独接地了吗?皮带秤控制仪内参数可以看到数据,分析下。

网友B:
要专门设一个仪表接地,阻值不能大于4欧姆

网友C:
学习,初次见到,估计是仪表没接地

楼主:
200T的称,也不知怎么回事,接地以前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