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3 原点回归设置

楼主(2013-04-23):
使用DVP64EH00T3,即EH3系列PLC做绝对定位,希望实现的原点回归功能及硬件配置如下:

       CH1(Y2 ,Y3)   近点信号X6(运动机构左侧),负极限输入点X7(运动机构右侧)

       执行运动机构:步进电机+滚珠丝杠

需实现原点回归功能:按下原点回归继电器M300,执行ZRN指令,运动机构往左运动,当X6由OFF到ON,运动机构立即停止,然后马上往右走10mm,走完10mm停止,原点回归完成。

      求助各位同行,本人原来一直使用欧姆龙PLC,第一次项目用台达EH3 PLC做绝对定位控制步进电机,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用zrn原點回歸指令,來做原點回歸,回歸模式設定為正向碰到近點信號Off-On的模式,回歸完<此处内容被屏蔽>之後,用特m來觸發DDRVI指令執行10MM停止。EH3的近點信號時固定的,你去參看手册看具體怎麼定義的。

网友B:
工控网盘http://82053554.pipipan.com

个人整理的工控视频、软件、资料等

希望大家一起交流共同进步,有需要补充的可以留言我后续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zrn原點回歸指令,來做原點回歸,回歸模式設定為正...

回歸模式設定為正向碰到近點信號Off-On的模式?

请问这个怎么设置? 是不是直接将DOG正向停止M1575置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