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继电器在电路图中的表示符号是什么?

楼主(2013-04-23):
请哪位大师帮忙一下,液位继电器在电路图中的符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液位--一般是液位开关吧。继电器的就是一个长方形线圈啊,然后常开常闭点的。

网友B:
各种继电器和接触器的磁力线圈(绕组)是同一个图形符号,就是一个方框,必须用文字符号旁注来加以说明,J或K来表示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种继电器和接触器的磁力线圈(绕组)是同一个图形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