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13-04-24):
两台500KW,955转的电机,烧毁一台后,更换了一台500KW,990转的电机后,有时在起动时电流相差一半以上,请教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新换的电机和原电机特性差异大,需要重新调试,最重要的是重新优化。

如果您两台电机驱动同一负载,做主从控制,还是建议两台电机使用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电机,效果才好。

网友B:
您接的是第三方电机吧,S120带第三方电机,需要做一个电机优化的工作的,不知道是否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换的电机和原电机特性差异大,需要重新调试,最重要的是...

谢谢您!对后换上的电机没有重新优化,我们是两台电机驱动同一负载的,换成同一型号的电机就会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接的是第三方电机吧,S120带第三方电机,需要做一个...

谢谢您!换上新电机后没有做优化,但可以使用,现在一个月了,在起动时两台电机电流差得很大,在起动加速时不是一个电机总是电流大,两个电机都会出现,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赶快做个优化吧,在STARTER中就可以做,很简单的,偷懒会出大事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