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H3 原点回归设置

楼主(2013-04-24):
使用DVP64EH00T3,即EH3系列PLC做绝对定位,希望实现的原点回归功能及硬件配置如下:

            CH1(Y2 ,Y3)   近点信号X6(运动机构左侧),负极限输入点X7(运动机构右侧)

            执行运动机构:步进电机+滚珠丝杠

需实现原点回归功能:按下原点回归继电器M300,执行ZRN指令,运动机构往左运动,当X6由OFF到ON,运动机构立即停止,然后马上往右走10mm,走完10mm停止,原点回归完成。       求助各位同行,本人原来一直使用欧姆龙PLC,第一次项目用台达EH3 PLC做绝对定位控制步进电机,非常感谢!

网友A:
用绝对定位指令DDRVA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绝对定位指令DDRVA去写

 谢谢,EH3本身回原点指令ZRN不具备该功能,我现在通过PLSY和相对定位实现该功能

网友B:
我想问不需要接Z相的脉冲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不需要接Z相的脉冲信号吗?

 我用的是步进电机,没Z相脉冲信号,用伺服电机的时候才有Z相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