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脉冲输入频率问题

楼主(2013-04-24):
请教下,

1.松下A5增量型伺服,最高转速3000r/m=50r/s

2.假设每转10000脉冲,则马达50r/s,需要发送脉冲频率50x10000=500K  p/s

3.但是我们需用PLS的脉冲输出频率一般为200K p/s或者100k p/s,远小于500K

4. 看了相关资料有指令分频比和反馈分频比, 指令分频比 :编码器分辨率/pr0.08,pr0.08(马达一圈的指令脉冲数)设为10000 p/r,编码器的分辨率是默认值

5.反馈的分频比为 :pr0.11X4/编码器分辨率       PR0.11(马达一圈编码器的脉冲数),默认设置2500 P/R,倍频比为4

请问

1.指令和反馈分频比应该是多少,

2.按照目前设置要达到最高转速,脉冲输入频率是不是125K就可以满足,应该怎么理解

3. 编码器的分辨率应该是2500吗?还是2的20次方?

楼主:
自己回复一下,请大师赐教

楼主:
问题回答:

1.指令分频比应该为(2的20次方)/10000,反馈分频比应该为2500x4/(2的20次方),这个是对的吧

2.刚才有电话给售后服务,关于脉冲频率的解释如下:

2.1.采用集电极开路脉冲输出频率为200Kpps,转换为马达转速(假设马达一转脉冲数为10k):200k/10K=20r/s=1200r/m远小于3000r/m,售后解释只能更改电子齿轮比增加转速,我要达到3000r/m,Pr008设置为4000,

  2.2.实际使用中我们Pr008设置还是10000,马达速度也可以跑到2700左右,甚至到3000,

售后解释未瞬时速度可以到到,但是好像集电极开路方式最高频率只有200k,按照客服解释我要500k的脉冲频率,这两个有点矛盾,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3.编码器的分辨率应该为(2的20次方),

还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