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的电缆和接头

楼主(2013-04-24):
问一下工业以太网用的什么接头和电缆,和普通网络的水晶头有区别吗

网友A:
看你接头在什么环境下;室内还是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接头在什么环境下;室内还是室外;

室内的,这个和普通水晶头比有什么特点

网友B:
本质没有区别,无非是外围增加一些防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质没有区别,无非是外围增加一些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质没有区别,无非是外围增加一些防护。

那电缆呢,是否也一样

网友C:
工业以太网用的接头和电缆,和普通网络有区别.

网友D:
接线是一样的,防护等级不太一样。

网友E(2013-05-31):
工业以太网现在用水晶头越来越少了,M12-D编码的这种工业以太网结构应用越来越广泛,工业以太网线缆屏蔽层:双绞屏蔽或者两两相交的,线缆是绿颜色的。

ly-lx-927@163.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工业以太网用的接头和电缆,和普通网络有区别.

工业以太网现在用水晶头越来越少了,M12-D编码的这种工业以太网结构应用越来越广泛,工业以太网线缆屏蔽层:双绞屏蔽或者两两相交的,线缆是绿颜色的。

ly-lx-927@163.com

网友F(2016-09-18):
profinet电缆和普通家用网线实际是一样的,实验室等环境比较好的条件下是可以通用的。